[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中放大器的作用

楼主(2022-04-23):
有大佬可以帮忙总结一下带隙基准电路中放大器的作用嘛

网友:
主要是钳位的作用吧,而且加了运放可以提高更大的环路增益, 降低低频下的输出电阻,浅陋之见,欢迎各位大佬继续补充

网友:
钳位,还形成了负反馈稳定下系统吧

网友:
在电路中形成负反馈,使得同相端反向端电压相同(这是产生基准的原理,在计算上保证deltvbe),使得线性调整率增加,使得基准更加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