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入的全差分放大器的共模反馈电路

楼主(2022-04-23):
轨到轨输入,有两个互补的差分对,共模反馈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啊。或者说,如何将一个单端输出改成双端输出,他的共模反馈该怎么给,如果是两级的放大器,那岂不是要四个共模反馈放大电路。求大佬指点,我给出一个图,是单端输出的。  可有偿~~~拜谢了。

楼主:
他这里的第二级用了一个AB类放大器

网友A:
单端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M13漏端就提供了共模点。这里边要确定的是M19和M20的偏置,由浮动的M23和M22确定,VGS_M20+VGS_M25=VGS_M22+VGS_M22,根据配置电流比设定宽长比,实际比例有一定偏差。

网友B:
对于A类放大器,在最后一级来,要么N管栅极接偏置电压,P管栅极接第一级输出;要么P管栅极接偏置电压,N管栅极接第一级输出,因此共模电压比较好设计,把共模电压反馈到偏置电压那个节点就行了。
但对于AB类的放大器,在最后一级来说,无论N管还是P管,他们得栅极都连接在第一级得输出,因此第二级就没有偏置节点供共模反馈电压反馈。
因此对于AB类,一般得做法是反馈电流而不是电压。比如楼主提供的电路,如果是双端输出的话,那么共模反馈电路的反馈电流可以放在M26或M25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M13漏端就提供了共模点。这里边要确定的是M19和M20的偏置,由浮动的M23和M22确定 ...

感谢回复。我这里想把他的单端输出改成双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A类放大器,在最后一级来,要么N管栅极接偏置电压,P管栅极接第一级输出;要么P管栅极接偏置电压,N管 ...

感谢,想和你探讨一下。首先,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出共模电平不确定,需要一个共模反馈,而且有两个输入差分对,是两个输出。其次,第二级AB类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平也不能保证。你的意思是只做第二级的共模反馈电路,那么第一级的输出也不能保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想和你探讨一下。首先,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出共模电平不确定,需要一个共模反馈,而且有两个输入差分 ...

对于你发的这个电路结构,你也可以用共模反馈电路检测第二级输出电压,然后将共模反馈电压反馈到第一级的电流源。反馈环路自己会让电路中其它节点的电压保持在一个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发的这个电路结构,你也可以用共模反馈电路检测第二级输出电压,然后将共模反馈电压反馈到第一级的 ...

我有想过直接这样,分别加到两个差分对的尾电流源,理论上不知道可不可行。感谢,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抛砖引玉

网友(2025-06-18):
楼主最后是如何实现呢?共模反馈是接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