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low code?

楼主(2022-04-23):
from systemverilog 2017 LRM 16.6,不太懂二者有什么区别,有哪位大大可以帮忙解答小弟的疑惑

网友A:
就是建议你用local variables在property里记录时间,而不是在外面的always里单独记录,可能和仿真器的事件调度有关,assertion在observer 块里采样的,可以看看LRM 4. Scheduling semanti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建议你用local variables在property里记录时间,而不是在外面的always里单独记录,可能和仿真器的事件 ...

vcs/questa结果二者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