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中有关Δ-Σ toolbox 的问题

楼主(2022-04-24):
如图,有没有大佬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软件权限问题,你可以试试,把要加载的文件放在D盘,新建个英文名的文件夹。

网友:
试一下这个操作,设置路径ok后,matlab打开simulateDSM.c所在文件夹,然后命令窗口mex simulateDSM.c。

网友:
这个路径正常吗?

网友:
换一个盘,把这个包放到D盘,然后添加工作路径,最后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