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KCOS权限说明(四):权限获取方式

楼主(2022-04-24):
之前几篇文章介绍了权限以及相应权限的含义,本部分主要介绍如何切换安全状态Z的值从而获取相应的操作权限。
外部认证获取权限介绍
外部认证密钥:39类型的3DES密钥。
再增加39类型密钥时会有一个“后续状态”的字节,该字节只有低4位有效。表示外部认证通过后的芯片切换的状态。
后续状态为一个字节,只有低4位有效范围为0~F,高四位值任意。
    后续状态 = ‘X5’:表示外部认证通过后芯片安全状态Z切换到5。
    后续状态 = ‘X8’:表示外部认证通过后芯片安全状态Z切换到8。
    后续状态 = ‘XD’:表示外部认证通过后芯片安全状态Z切换到D。
Eg.80D4 0100 15 39F0F0FAFF11223344556677881122334455667788;例如增加该00号39密钥时“后续状态”字节为FA。表示如果使用00号39密钥进行外部认证通过后芯片的安全状态将会切换到A。
注:可以增加多条39外部认证密钥,通过使用不同的39密钥进行外部认证获取相应的权限
认证次数说明
外部认证是可以设置认证次数的,一旦达到认证次数则锁死密钥,以防止认为的恶意攻击。增加39类型密钥时会有一个“错误计数器”的字节。只要在“错误计数器”达到最小值之前认证成功“错误计数器”会复位到所设置的最大值
错误计数器为一个字节,分为两部分:高4位X和低4位Y部分。
X ≥ Y (X=0除外),表示可尝试的最大认证次数为Y
X < Y或(X=0) ,表示该密钥可以无限次认证,没有错误次数限制
    Eg: 错误计数器 = ‘FF:表示外部认证最大认证次数为F次
    错误计数器 = ‘F9:表示外部认证最大认证次数为9次
错误计数器 = ‘89:表示可以无限次进行外部认证
错误计数器 = ‘00:表示可以无限次进行外部认证
错误计数器 = ‘01:表示可以无限次进行外部认证
下篇文章会介绍外部认证的流程示例。

网友:
“错误计数器”的最大值是可以随意设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证次数最多可设置多少?

个别情况下,可以设置成认证无限次。

楼主:
只要满足KEY文件增加密钥的权限,就可以新建39密钥。然后通过外部认证后,获取到相应的权限。

网友:
应用中进行外部认证时是通过这条密钥加密什么数据发起认证呢,每次发起认证的加密后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网友:
文中所提到的39类型的3DES密钥要如何创建?

网友B:
39密钥可以建立多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密钥可以建立多条吗?

满足密钥文件容量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多条

网友:
又增长了知识,谢谢提供这么优质的文档,有具体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
看了这篇介绍终于对这类权限和安全状态有些明白了

楼主:
可以一次性删除密钥

网友:
各位大神,哪位推荐一下支持39秘钥的芯片....

网友:
可以看看凌科芯安的芯片,之前合作方用过他们产品,据说还不错。

网友:
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网友:
凌科芯安?是北京那家芯片厂家吗?我听朋友提起过

网友:
哇这么厉害,我去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