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受打击了

楼主(2022-04-24):
如题,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受打击了。
第二版的公式1.10给出了量化噪声的功率谱密度,如下图所示
与第一版不同,第二版的公式1.10中的变量不是频率f,而是w;让我不理解的是,这个公式显示量化噪声的功率谱密度竟然是个常数,跟频率f或者w没关系!

向各位请教哈,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谢谢大家了!!

感觉还是第一版的公式比较顺眼:

网友:
w/2pi = f/fs, 当f为一个fs时,相当于w=2pi

网友:
核心公式都是: 能量 = delta^2 / 12

对于ADPLL PN 来说,中心频率是f0,能量分布在 f0-fs/2 到 f0+fs/2

因此,TDC PN = delta^2 / 12 / (fs)

对于ADC来说,中心频率0,能量分布在 0 - fs/2 之间(负频率折叠回来),

S = delta^2 / 12 / (fs/2)  (单位:能量/Hz)

“频率”和“数字角频率”换算为:f/fs = w/2pi,因此假定能量分布在数字角频率 0 - pi 之间

所以S_rad = delta^2 / 12 / pi (单位:能量/rad)

我不喜欢数字角频率(由其在多速率系统中),直接用真实频率建模更好,物理图像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