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问题

楼主(2022-04-24):
如图,在LDO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和VOUT输出端之间加了米勒补偿电容之后,环路增益的相位就变成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呢?谢谢大侠!

网友A:
1、检查静态点
2、检查负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其实从环路的角度来看,在最开始的低频点+180度的相移和-180度的相移是等价的。但是亮绿色这根线的增益(右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应该是直流静态工作点跑到哪里去了而造成的,环路已经不工作了,完全没有纠错性。

楼主:
您好,谢谢解答!亮绿色的环路增益的曲线是淡蓝色的那一根 我比较菜,刚进入这个方向,我没怎么听明白。。。
为什么Q点会跑掉,我只是多加了一个miller电容而已呀?
环路不工作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环路的某一个地方断开了吗?
麻烦大侠能再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静态点
2、检查负反馈是否正常

1、Q点我看了DC仿真,还行的。不知道是我的检查方式对不对?2、如何检查负反馈是否正常呢?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Q点我看了DC仿真,还行的。不知道是我的检查方式对不对?2、如何检查负反馈是否正常呢?
谢谢大神解答 ...

瞬态极性法,找到环路,在一个节点上给一个正信号,然后利用三种基本放大器的特性逐级分析信号正负,等回到初始的节点,如果信号与初始信号极性相同,那就是正反馈,反之是负反馈。建议你还是先把弥勒电容去电,检查一下静态工作点,一般来说加一个弥勒电容不会对波特曲线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极性法,找到环路,在一个节点上给一个正信号,然后利用三种基本放大器的特性逐级分析信号正负,等回 ...

嗯嗯 我看了,发现是Miller电容引入了一个正反馈,但是不加又不能满足相位裕度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看了,发现是Miller电容引入了一个正反馈,但是不加又不能满足相位裕度怎么办呀 ...

换种运放结构,二级运放是两级反向,共源共栅和套筒式是一次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种运放结构,二级运放是两级反向,共源共栅和套筒式是一次反向

懂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