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问题。键入某一个快捷命令c之后,出现无限输入的情况

楼主(2022-04-24):
如题所述,遇到此类问题的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看看键盘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A:
其他的键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键入括号的时候会出现数字9或0,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键是不是这样的呢

有些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是,

请问是用的Xmanager打开的吗? 如果是的话,进Xconfig里面,把XKEYBOARD勾选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的Xmanager打开的吗? 如果是的话,进Xconfig里面,把XKEYBOARD勾选上,再试试 ...

vnc登录进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