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andence里面编辑verilogA时默认编辑器如何更改

楼主(2022-04-24):
我在用virtuoso写verilogA代码时,我新建cellview然后选verilogA创建之后它自动弹出的编辑器是vim编辑器,但vim好难用,我记得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到的是那种可以查错的编辑器,看界面像是candence里的,想改成这样的,有没有大佬教教我,孩子要哭了

网友:
我用的是nedit,那么在CIW窗口敲入 editor="nedit" 就可以了,或者这一行写入.cdsinit,一直有效也可以。

网友:
找到文件的绝对位置,双击用其它编辑器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