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7.6可以用ic51吗?

楼主(2022-04-24):
redhat7.6安装了一个51启动不了
这个又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IC51在Redhat 7上兼容性不好,好像是缺库,在redhat 6上运行比较好

网友:
可以吧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51在Redhat 7上兼容性不好,好像是缺库,在redhat 6上运行比较好

对的,确实有一些问题

网友:
首先,安装cadence需要的必须的lib需要安装,可以用checksysconfig来检查。。
其次,redhat7/centos7运行514是可以的。当然,有些小问题我也不知道为啥,而且属于有的机器好用,有的机器不好用。我在虚拟机里装就好用,在实机装,按Q查看器件属性的时候会卡一下,原因不明。
你这个看不出来啥原因。所以还是先check一下缺什么东西,然后再说。

网友:
candence对内核版本有需求,我记得centos是最高只能是6的版本,Redhat应该同理

网友:
可以用  ,有些依赖库  需要弄一下 就可以了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需要自已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