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CDL的脚本

楼主(2022-04-24):
写了一个提CDL的csh的脚本,如下:  ,运行时报错:
这是什么原因,各位

楼主:
谢谢,是我没加si的路径,现在可以了。

网友(2022-11-03):
大牛,可以贴个si的路径应该在哪儿填,多谢指教,谢谢!

网友:
大牛,小弟运行下来产生如下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dlout导不出来

网友A:
大牛,小弟运行下来产生如下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牛,小弟运行下来产生如下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这个是lib name,不是路径

网友(2023-06-27):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没加si的路径,现在可以了。

同样报这个错,但是我加了si的路径还是报错诶?大佬能看看你具体的路径添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