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CDL转电路

楼主(2022-04-24):
请问前辈们,我把一段cdl网表复制出来,想提取这个电路到library里,这种报错怎么解决呢?
我把cdl文件中的N管和P管都改成了nfet和pfet还是不行。

楼主:
我导出来的MOS管是这样的

网友A:
根据提示定义一个device.ma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提示定义一个device.map就可以了

您好,比如下面这种反相器,我选择的工艺库中有nlvt11ll_cktll_ckt这个器件,但是就是无法调用

CIW中报错信息是这样的:

网友A:
define  it just like this :

devSelect := nfet n12ll
propMatch := subtype n12ll
addProp   := modelName n12ll

devSelect := nfet nhvt12ll
propMatch := subtype nhvt12ll
addProp   := modelName nhvt12ll

devSelect := pfet p12ll
propMatch := subtype p12ll
addProp   := modelName p12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it just like this :

devSelect := nfet n12ll

还是不行,我自己画了一下那个电路,可能是我前面有设置错的地方,谢谢了,等以后再重新试试

楼主(2022-09-08):
要将cdl文件里的mos管改成自己所用的工艺库里的mos的名字,以smic40nm为例,PDK库中所用管子是:nlvt11ll_ckt但是CDL里写的是大写的NLVT11LL_CKT,所以就要转换成小写,并且把W,L也要换成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