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l语句描述

楼主(2022-04-24):
求助,用hspice写pwl激励源的时候,需要一段重复的波形有起止时间,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从仿真结果,中间的过程,用repeat的话通过td=time 可以设计起始时间,请问怎么设定重复次数或者停止时间

网友:
可以在连接方式上增加i一个二选一的MUX来做到。仿真时间到了你所需要的停止时间的时候,二选一MUX信号通路由开关控制切换到一个接地的信号通路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