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比特量化问题

楼主(2022-04-24):
使用三比特量化二阶的sigma delta调制器,发现其性能与单比特量化相比差了很多,得到的频谱图如下:  。附加的DWA算法每个模块验证过,都没问题。

网友A:
osr是多少?
你要是不加mismatch的前仿,dwa要不要没啥区别,所以还得找其它问题。
至于最左边的dc offset,可能是你的多bit里面没有0,code上下不对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r是多少?
你要是不加mismatch的前仿,dwa要不要没啥区别,所以还得找其它问题。
至于最左边的dc offset ...

你好!感谢感谢!OSR是128。质数取得7。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你是指这个嘛?实际电路里面都用的是实际的器件而非理想的。

2.调制器的结构就搬来的是我之前做单比特量化时的结构,没什么问题。多比特里面用到的比较器也单独仿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3.最左边的失调确实是我输出的是单端,而不是差分。双端相减就可以了吧。
4.在matlab建模加入多位量化后,有效位数确实也会减少。请问这属于正常现象吗?如果正常,那增加阶数、OSR、量化位数可以增加SNR就说不通了?
5.输入频率处的峰值怎么超出了0dB(建模时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你是指这个嘛?实际电路里面都用的是实际的器件而非理想的。
嗯,那么DWA确实是该加的,从频谱没看到明显的spur说明DWA本身是有效的。

2.调制器的结构就搬来的是我之前做单比特量化时的结构,没什么问题。多比特里面用到的比较器也单独仿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多bit量化器不能直接用动态比较器,因为量化器的步长和offset会影响性能的。

3.最左边的失调确实是我输出的是单端,而不是差分。双端相减就可以了吧。
不全是这样,比如你的量化器是3bit,输出数就是0-7,按照差模来看就是从-1到+1但是中间没有0,你做FFT时可能会正负不对称。所以有可能要把code加或者减一个二分之一LSB

4.在matlab建模加入多位量化后,有效位数确实也会减少。请问这属于正常现象吗?如果正常,那增加阶数、OSR、量化位数可以增加SNR就说不通了?
这太不正常了,哪有加量化位数反而性能下降的?

5.输入频率处的峰值怎么超出了0dB(建模时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量化器输出的是0-7(或者是-4到+3)自然峰值就超过了,要在FFT里对输出数据做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你 ...

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你是指这个嘛?实际电路里面都用的是实际的器件而非理想的。
嗯,那么DWA确实是该加的,从频谱没看到明显的spur说明DWA本身是有效的。
2.调制器的结构就搬来的是我之前做单比特量化时的结构,没什么问题。多比特里面用到的比较器也单独仿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多bit量化器不能直接用动态比较器,因为量化器的步长和offset会影响性能的。
回:三位量化器采用的是全差分Flash结构,7个比较器,每个比较器内部采用结构:  参考论文里的这种结构。不能直接用动态比较器,是需用添加前置放大器?因为感觉最后一级积分器出来的结果有点小。

3.最左边的失调确实是我输出的是单端,而不是差分。双端相减就可以了吧。
不全是这样,比如你的量化器是3bit,输出数就是0-7,按照差模来看就是从-1到+1但是中间没有0,你做FFT时可能会正负不对称。所以有可能要把code加或者减一个二分之一LSB
回:比较器输出的温度计码转二进制再用vcvs转十进制,这样的得到的就不是0~7,而是(0~7中的一个数)*电源电压,因为高电平不是用1表示的,而是用vdd表示的。比如转为十进制是111,那输出就是7乘以3.3=23.1。

4.在matlab建模加入多位量化后,有效位数确实也会减少。请问这属于正常现象吗?如果正常,那增加阶数、OSR、量化位数可以增加SNR就说不通了?
这太不正常了,哪有加量化位数反而性能下降的?
回:确实是建模出来性能就差,感觉积分器的输出就很小。

5.输入频率处的峰值怎么超出了0dB(建模时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量化器输出的是0-7(或者是-4到+3)自然峰值就超过了,要在FFT里对输出数据做除法

回:你指的是在Measurements里面的spectrum吗

网友A:
动态比较器前面加个preamp就行了,其他几个问题我觉得只能具体事情具体对待了。但是无论如何理论上,不改价构只加位数的话,加一位就至少该提高6dB甚至更高的SNR才对。
我觉得是否是你的模型中反馈系数太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比较器前面加个preamp就行了,其他几个问题我觉得只能具体事情具体对待了。但是无论如何理论上,不改价 ...

1.  ADC-DAC模块不勾选consider时,出来的性能似乎正常,勾选之后有效位数就特别低。
2.建模得到的前馈系数a1为1.16,a2为0.6。下面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  ,幅度就很小。

网友(2025-11-17):
引用 楼主:
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 ...

请教一下,你实际电路的结果做fft是怎么对比较器直接得到的这7个数进行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请问加mismath是?我在matlab建模时ADC-DAC模块加了0.01的mathing parameter和1的total capacitance, ...

您好,请问所使用的比较器的论文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