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提取寄生参数时的问题

楼主(2022-04-24):
各位大神好,我是集成电路的小白一枚,在这里想问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我在画完版图之后经过DRC和LVS的仿真都通过了,在寄生参数提取PEX中,发现我的SPECTRE网表提取是正确的,但是CALIBREVIEW网表的提取就有问题  这个是我用来实验的反相器的CALIBREVIEW网表,原来的两个MOS管的端口没有连在一起,而且下面寄生器件的端口也因为有像INPUT_1,INPUT_2这样不同的下标导致他们并没有连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这里再附上最后生成的CALIBRE,管子之间根本没有连接,不知道是上述生成的网表就有问题还是cellmap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在原理图中两个MOS管的端口是连接在一起,而提取寄生参数之后两个MOS管的端口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端口名字(即没有相连),最简单的办法是查一下是否存在寄生电阻之类的器件,如果走线长一点的话,寄生电阻又被指定需要提取的话,是会这样的。在高频频段,甚至寄生电感都会从长走线中提取出来,所以还是要查一下Calibre的PEX/XRC提取寄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原理图中两个MOS管的端口是连接在一起,而提取寄生参数之后两个MOS管的端口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端口名 ...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在提取出来的CALIBRE点击保存后会有60几个WARNING提示我管脚悬空了,所以可能不是因为长走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原理图中两个MOS管的端口是连接在一起,而提取寄生参数之后两个MOS管的端口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端口名 ...

如果PEX/XRC设置的话具体是哪里呢,我一开始也觉得是设置的问题,但是排查了很久都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原理图中两个MOS管的端口是连接在一起,而提取寄生参数之后两个MOS管的端口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端口名 ...

又看了一下网表确实是像您说的一样是正确的,只是连接关系比较长,一下子没看出来,所以猜测可能是cellmap的问题导致最后生成的calibre会有很多悬空的管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看了一下网表确实是像您说的一样是正确的,只是连接关系比较长,一下子没看出来,所以猜测可能是cellma ...

你可以在设置中禁止提取寄生电阻,就保持了导线还是导线,不会被分割成分布式的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设置中禁止提取寄生电阻,就保持了导线还是导线,不会被分割成分布式的寄生电阻。 ...

非常感谢!!!!我发现禁止提取寄生电阻后电路就正常了,原来是寄生电阻的提取有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是cellmap中对于寄生电阻的一句语句是错误的,导致网表到原理图的过程中寄生电阻没有被正确提取,修改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发现禁止提取寄生电阻后电路就正常了,原来是寄生电阻的提取有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是ce ...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