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st变量怎么使用ocean脚本绘图?

楼主(2022-04-24):
例如有两个list:list(1,2,3)、list(4,5,6),我希望以1,2,3为横坐标,4,5,6为对应的纵坐标绘制出一条直线,使用ocean脚本该怎么写?

我使用plot( list(1,2,3), list(4,5,6) ),CIW提示我两个输入参数都不是wave,无法绘图。

网友A:
左边是随手写的一个代码,供参考。运行之后就能画出图来,见右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随手写的一个代码,供参考。运行之后就能画出图来,见右图。

大佬作息在国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作息在国外吗

你是想用美元交咨询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