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设计

楼主(2022-04-24):
IC小白想请教一下:
标准的SRAM的读写使能信号WEB和OEB,如果同时为1,逻辑判定应该为写还是读?
我看过有些设计里面是用WEN一个信号来表示的,当WEN为1时即表示读,WEN为0时即表示写,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同時讀寫

网友:
取决于SRAM CELL的结构吧,如果是读写分离的结构,是可以同时读写的;用WEN信号来控制写入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A:
SRAM有看 cell  一般 6T . 但有些设计 1T , 就读 READOUT多 1 MOS .  7T6T好在哪边?
有没6T  7T 8T  分别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RAM有看 cell  一般 6T . 但有些设计 多1T , 就读 READOUT多 1 MOS .  7T比6T好在哪边? 有没6T  7T 8T   ...

发的文章有所谓7T的,实用中没有的;

单端口的就是6T,另外,常用的还有8T,8T的有两种结构,一种DP,就是加把6T的ACCESS管子复制,这样两个口的功能完全一样,都可以读写,duplicate port.还有一种2P,读写分开的结构。设计中也有10T等结构,但基本都是定制,FAB不标准提供。

细节的话,很多书和PAPER上都有讲,一个帖子讲不清楚,去翻书吧。

网友:
看SRAM具体设计,如果是MEMORY COMP生成的话,根据参数设定行为不一样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B:
发的文章有所谓7T的,实用中没有的;

单端口的就是6T,另外,常用的还有8T,8T的有两种结构,一种DP,就 ...

有什么书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