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的verilog,无法仿真

楼主(2022-04-24):
VMware Workstation10.0下安装的Red Hat Linux系统中运行的cadence
我用verilog写了几个元件,但是仿真的时候一直不出图,有大佬知道怎么办嘛
(我很菜)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分别学习一下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在Cadence系统中的仿真流程再说。问题提得有点远了。

网友:
一个错一个错解决吧,你看信息里面V6的正端浮空了啊

网友A:
如果是verilog,你用modelsim先验证,那个windows版本就好用,看你报V6,感觉是veriloga吧,那你按照模拟方法仿真就行了,感觉是语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erilog,你用modelsim先验证,那个windows版本就好用,看你报V6,感觉是veriloga吧,那你按照模拟方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