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源倍频时钟下串并转换问题讨论

楼主(2022-04-25):
请教大家一个串并转换的问题,从clk4x时钟域1路串行数据转换到clk1x时钟域4路数据,其中clk1x时钟是clk4x时钟分频得到,如下实现过程时序会不会有问题?有点担心第二个always中并行数据的时钟域转换,同源的时钟是否可以这么处理?

网友:
这里面牵扯到了跨时钟问题,第二个always块,相当于用慢时钟clk1x去采快时钟域clk4x中的数据(*temp*),直接采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先完成跨时钟操作。

楼主:
clk1x由clk4x分频得到,代码部分没有贴出串并转换过程,过程如下图,相当于把多bit clk4x时钟域的数据进行电平扩展,然后再用clk1x进行采样的,这样处理跨时钟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k1x由clk4x分频得到,代码部分没有贴出串并转换过程,过程如下图,相当于把多bit clk4x时钟域的数据进行 ...

了解了你的想法,就是先将数据在clk4x时钟域展宽为4倍,然后打拍对齐后用clk1x来采,功能上看,似乎可以,但是有两个问题:
1、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clk4x分频产生的clk1x的质量满足要求,即它们的相位关系是明确的,保证了ckl1x去采展宽为4倍的数据时,不会出现亚稳态;2、一般推荐更经典的方法,就是使用异步fifo做一下跨时钟,针对你这个场景,可以这样做:先在clk4x时钟域内将data打三拍,记作buf1,buf2,buf3,然后对buf3进行0-3的counter,counter=3时,将data,buf1,buf2,buf3拼位,以clk4x为写时钟,将拼位后的数据写入fifo,然后再以clk1x为读时钟将数据读出,并将读数据截取为4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你的想法,就是先将数据在clk4x时钟域展宽为4倍,然后打拍对齐后用clk1x来采,功能上看,似乎可以, ...

后来想了也觉得应该这么考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你的想法,就是先将数据在clk4x时钟域展宽为4倍,然后打拍对齐后用clk1x来采,功能上看,似乎可以, ...

另外有个疑问,clk4x分频得到clk1x,在数字电路里它分频前后的相位关系能理解成固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疑问,clk4x分频得到clk1x,在数字电路里它分频前后的相位关系能理解成固定的吗?
...

可以的,如果通过简单的计数器逻辑完成整数分频,相位关系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