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 装在LINUX下比装在WIN下好处是啥

楼主(2022-04-25):
各位坛友,咨询下,ADS 装在LINUX下比装在WIN下好处是啥;比如一个128核的电脑,是不是装在WIN下ADS只能调用64核,但是装在LINUX下可以调用所有核心来跑仿真的哪?

网友A:
目前感触最深的是可以直接调assura跑drc,窗口可以保持前置。多核没碰到过,我用的机子只有18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感触最深的是可以直接调assura跑drc,窗口可以保持前置。多核没碰到过,我用的机子只有18核。 ...

多谢,现在确认了可用跑多核的

网友(2022-09-10):
愚见,linux的多核调用确实比windows强,只能调用64核是win的CPU分组导致只能同时运行一组(一组最大64核),但线程数不受限制,软件识别到的核心只有这些,,是视觉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