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如何仿真晶体管电容Cgs?

楼主(2022-04-25):
如题,请问用ADS怎么仿真晶体管的寄生参数Cgs之类的呀,就像下面的图一样?

网友:
Y参数模型,仿真出来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A:
除非你有晶体管的模型,不然你只能仿真两个端口之间的寄生,并不能准确得到Cgs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有晶体管的模型,不然你只能仿真两个端口之间的寄生,并不能准确得到Cgs的结果 ...

能否具体指点一下该如何仿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指点一下该如何仿真呢

一端接地一端放个port,仿真Z11,可得到虚阻,再计算得到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