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启动不正常,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25):
只有用A的账号登录ssh,然后启动vnc,A才可以正常用;
如果先用B账号登录ssh,然后切换root(因为不知道A的密码),再切换到A,这时启动vnc,A自己那里启动后,背景是黑色的,而且工具栏显示不全,不能移动。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样让root能够建立B正常使用的vnc呢?

楼主:
A的vnc启动log文件显示的是,A账号没有run/dconf/1000文件夹里的权限,但1000这个目录是B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在切换了账户启动vnc的时候,vnc关联的run目录下并没有一起切换。

网友:
su - A试试看

网友:
su和su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没有试过楼主所说的B切换到root再切换到A启动VNC得方式,不知道你启动时是否需要转到A得根目录下,因为.VNC的路径是默认的。

网友:
切换也用ssh,不用s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