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检查版图是否在格点上的办法

楼主(2022-04-25):
大神们

有没有检查版图gds是否在格点上的办法。

小软件也行啊

网友A:
可以在DRC rule file 里面添加
FLAG OFFGRID {NO | YES [MAXIMUM WARNINGS {number | ALL}]}
Parameters
• NO
Keyword that instructs the tool not to issue a warning when an off-grid vertex is found on an
original shape. This is the default behavior when you do not include this statement in the
rule file.
• YES
Keyword that instructs the tool to issue a warning when an off-grid vertex is found on an
original shape.
• MAXIMUM WARNINGS {number | ALL}
Optional keyword set specified with YES that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warnings to report.
The default is 100 warnings.
number — a positive integer specifying the number of warnings to report.
ALL — specifies that all warnings are reported.

但是这样会把所有offgrid 的layer 报在一起不好区分,所以可以分layer写。
一般fab提供的DRC rule不是都会有这些检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RC rule file 里面添加
FLAG OFFGRID {NO | YES [MAXIMUM WARNINGS {number | ALL}]}
Parameters

谢谢! fab说他们的rule里面不查。
的确没报。

我试试你这个, 光在rule里面加这一句 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RC rule file 里面添加
FLAG OFFGRID {NO | YES [MAXIMUM WARNINGS {number | ALL}]}
Parameters

感觉光有这一句不行啊, 也没有 格点值多少 的设置

网友A:
打开后,要使用OFFGRID函数

OFFGRID layer {resolution | x-resolution y-resolution}
[INSIDE OF LAYER layer2 [RELATIVE | ABSOLUTE]]
[CENTERS] [EDGE] [REGION [value]]
[[OFFSET [x_offset y_offset] [INSIDE BY value | OUTSIDE BY value]] …]
[HINT]

Example 1
The following rule check implements the specification “Diffusion must be on a 0.025 micron
grid (assuming 1000 database units per user-unit)”:
rule { OFFGRID diffusion 25 }
Example 2
This example shows a special case. The following rule check checks metal to a two-databaseunit
resolution grid because 3 -1 is evaluated as 2:
rule {
OFFGRID metal 3 -1}
whereas the following example results in a compilation error due to the negative y value for the
snap grid:
rule {
OFFGRID metal 3 (-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要使用OFFGRID函数

OFFGRID layer {resolution | x-resolution y-resolution}

可以试试写,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写,很简单的

我看到rule 里面其实有 offgrid 的检查语句的,下面这样的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25

FLAG OFFGRID YES

但是,我故意画了off grid图形, 跑drc检查不出来。而且手册也说不检查 off grid。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写,很简单的

我按这个语法写了, 然后故意把版图offgrid。 drc还是检查不出来。头痛

offgria_met1 {OFFGRID met1 25 }
offgria_poly1 {OFFGRID poly1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