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输出速率

楼主(2022-04-25):
我在看一个Delta-Sigma ADC的datasheet时,这个ADC有50SPS和80SPS两个输出档位,请问怎么建模才能实现两个输出速率,在simulink里面依据一个输出速率建模吗?还是对两个输出速率有不同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的采样频率已经定了的话,我在Simulink中对这两个不同的输出速率进行建模,那系数不是不一样吗 ...

调制器工作频率不变,调制器输出速率不变,变的是数字抽取滤波器的抽取率,不同抽取率,不同输出速率,何来动系数之说【补充】 如果是指抽取滤波器系数,那可能会动到,取决于你用什么滤波器结构

网友A:
50/80是decimation之后出来的,sdm本身速率没变,变的是抽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80是decimation之后出来的,sdm本身速率没变,变的是抽取率

那请问,我的采样频率已经定了的话,我在Simulink中对这两个不同的输出速率进行建模,那系数不是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制器工作频率不变,调制器输出速率不变,变的是数字抽取滤波器的抽取率,不同抽取率,不同输出速率,何 ...

谢谢谢谢,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