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UVM实战书中所有例子源码,UVM-1.1d,UVM-1.2库

楼主(2022-04-25):
PUVM为《UVM实战》的所有例子源码

楼主:
PUVM里面的代码,需要先设置参数
比如我的仿真软件为VCS,系统为LINUX
设置UVM库的路径和PUVM代码的路径
setenv SIM_TOOL VCS
setenv UVM_HOME /home/uvm-1.1d
setenv WORK_HOME /home/puvm

设置完成后执行每个章节代码中的run就可以开始仿真
例如./puvm/src/ch2/section2.2/2.2.1/run

网友:
这个不错,还有1.2版的,共同努力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