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uvm实战中例子遇到的raise_objection的问题

楼主(2022-04-25):
为何在env中用main_phase进行raise_objection就可以跑通(左图),在seq中raise_objection就不行(右图)?

楼主:
没找到删除,就自己回复一下吧,已解决

网友:
sequence不是component。

网友A:
seq不是component,要在component 里面ra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q不是component,要在component 里面raise

?, 不都是在sequence里raise吗

网友A:
你应该说的是seq里面那个starting_phase,白皮书对应代码是别处通过config_db 把default_sequence挂在了seruencer的main_pahse上,那样的话你才能用你贴子里的图二的代码启动。因为实际上starting_phase是指向是sequencer的main_phase。当然这是uvm1.1的方式,uvm1.2里面已经不用starting_pha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说的是seq里面那个starting_phase,白皮书对应代码是别处通过config_db 把default_sequence挂在了seru ...

嗯嗯,可能我的表述不够严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