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

楼主(2022-04-25):
请问一下各位,SMIC.18的库,电容是mim2_ckt,电路提版图出来有叉,是不是不能使用呢?

网友:
你这图片带叉,像是layer填充就是这样子的。至于能不能用 跑一下验证不就行了嘛。

网友:
这个×又不影响什么吧

网友:
带叉可能是因为他给的图层显示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看是不是

网友:
这个带叉不影响版图,这个叉应该是MIM识别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