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于FMCW Radar的PLL设计

楼主(2022-04-25):
请问有没有大佬做过用于FMCW Radar的PLL设计呀?想知道一开始PLL的行为级仿真仿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做电路了呢?

现在是我用Verilog-A模块+Verilog模块搭起来的系统仿真得到的两个结果。
1. VCO的控制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2. VCO的输出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对VCO输出去freq()计算得到)

sweeping时间和斜率是由指标决定的,中频是6.6kHz,没有rms error指标。
采用的是单点调制,请问如果PLL输出的是图二这样的频率变化,FMCW Radar可以使用吗?单点调制的PLL怎样设计可以让rms error尽量小呢?
谢谢各位大佬的宝贵意见!

网友A(2022-08-01):
我的频率没有像你的这样这么多glitch,基本和电压形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频率没有像你的这样这么多glitch,基本和电压形状一样

好滴,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也是用verilog-A模块+Verilog模块在Virtuoso做的行为级仿真嘛?那仿真时间2ms要仿好久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电路

方便透露一下您一次仿真大约需要多久时间么?有没有什么加快仿真的方法呀?

网友:
前仿近两个星期吧,没想到快速仿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