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理解SMIC中mis_ckt的MOS和标准MOS?应使用谁来跑MC?

楼主(2022-04-25):
之前以为是用mis_ckt的MOS来搭配mos_mc library,跑蒙特卡洛仿真,但是最近在工艺库里看到HSPICE的一个实例,用的标准MOS搭配mc库,mis_ckt搭配标准库,不太确定哪种方法是对的。恳求各位前辈指点。

mc仿真示例

mc仿真示例

网友A:
一般先要看工艺文档来确定,mis_ckt是包含了失配模型的所以要用这种管子,但是有些工艺是没有单独做,所以用正常管子就可以,所以具体要看工艺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要看工艺文档来确定,mis_ckt是包含了失配模型的所以要用这种管子,但是有些工艺是没有单独做,所以 ...

我看了一下工艺文档,mos_mc下跑n12ll,以vth为例,会给一个高斯函数a,认为阈值浮动-0.036*a。mos_mc下跑mis_ckt的话,就会在-0.036*a后,再增加mis相关的高斯函数。TT下跑n12ll,认为vth浮动为0;TT下跑mis_ckt,只有mis相关的高斯函数,无0.036*a的项。
这些参数和我们切换工艺角跑出来的偏差是不是两回事呢?比如mc下跑2个n12ll,2个n12ll都会有同样的高斯a变化;跑2个mis_ckt,则2个管子不仅每个管子发生同样的高斯a变化,还会彼此之间有失配的差别。这些都是基于共同工艺角的仿真,还是已经考虑了工艺角带来的偏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要看工艺文档来确定,mis_ckt是包含了失配模型的所以要用这种管子,但是有些工艺是没有单独做,所以 ...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工艺文档,mos_mc下跑n12ll,以vth为例,会给一个高斯函数a,认为阈值浮动-0.036*a。mos_mc下 ...

是不一样的,在蒙特卡洛分析中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mismatch,还有一种是process+mismatch,当然这也是和工艺有关的,我印象中台积电是支持的,做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一样的,在蒙特卡洛分析中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mismatch,还有一种是process+mismatch,当然这也是和 ...

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2-11):
想来请教一下,
1.所以最后,在smic55的工艺,在仿真MC时候,如果勾选process+mismatch的话,是应该对应在原理图上把普通的管子改成mis_ckt的对么?如果不改成mis_ckt的话,是不是就只是跑process的蒙卡?
2.那对应的版图,是应该也是mis_ckt的管子版图咯?是这个意思嘛?
2.这个蒙卡的工艺文件具体是哪个呀?我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来请教一下,
1.所以最后,在smic55的工艺,在仿真MC时候,如果勾选process+mismatch的话,是应该对应在 ...

1.是的

2.版图不影响
3.在model选的.lib文件里,你对应去翻MOS_MC的库是怎么写的,能溯源到函数,函数里就能给出模型是怎么设置,然后这么判断的

网友:
懂了,找到了,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的

2.版图不影响

再请教一下,

您说版图不影响的意思是:版图里面依然用标准管子,pex后仿正常跑corner和蒙卡的意思?
但是我看见 版图调入器件有 XXX_mis_ckt的器件,里面的 mismatch flag 可选0或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

您说版图不影响的意思是:版图里面依然用标准管子,pex后仿正常跑corner和蒙卡的意思?

如果想跑后仿,最好直接调入对应misckt的版图,但是MPW角度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跑后仿,最好直接调入对应misckt的版图,但是MPW角度上没有问题

thanks a lot(双手合十)

网友C(2024-11-11):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跑后仿,最好直接调入对应misckt的版图,但是MPW角度上没有问题

楼主仿smic55工艺的mismatch,是不是比一般工艺要大,我这边仿比较器的offset,发现用smic55工艺搭的比较器的offset明显比别的工艺搭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仿smic55工艺的mismatch,是不是比一般工艺要大,我这边仿比较器的offset,发现用smic55工艺搭的比较 ...

我还没对比过不同工艺的offset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对比过不同工艺的offset呢

我发现管子增加尺寸 如果增加finger,仿出来的mismatch比增加multiple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管子增加尺寸 如果增加finger,仿出来的mismatch比增加multiple要大很多
...

啊?我还老爱用finger,觉得比multiple更方便,哭了

网友(2025-05-15):
引用 楼主:
1.是的

2.版图不影响

请教一下第3点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

您说版图不影响的意思是:版图里面依然用标准管子,pex后仿正常跑corner和蒙卡的意思?

版图不影响的意思是,不影响流片的数据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后仿里会用到cdl,cdl是基schematic的,最好能改的话,schematic和layout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仿smic55工艺的mismatch,是不是比一般工艺要大,我这边仿比较器的offset,发现用smic55工艺搭的比较 ...

想了解下你们运放的offset都是怎么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