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的电容选择

楼主(2022-04-25):
做Dickson电荷泵,输出最高可到9V,但工艺文件中的电容没有写能不能耐9V高压,电容的电压系数如下图,图中只给出了±5V范围内的变化。
问题1:能不能用这些电容(会不会被击穿)?
问题2:如果不会被击穿,用那种电容比较好?

网友A:
看你操作在幾v

网友B:
去查pcm或wat数据,一般单位电容越小击穿越高,相同电压下的寿命越久,即可靠性老化时不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查pcm或wat数据,一般单位电容越小击穿越高,相同电压下的寿命越久,即可靠性老化时不易损坏。 ...

按您说的我查wat是pip电容的单位容值最小,现在还是担心能不能用在9V的工作条件下,毕竟工艺文件也没有明说,按照您的经验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操作在幾v

工作电压可到9V

网友:
请说明一下原理,为什么可耐高压?

网友:
根据电容大小计算出电性厚度,然后看能不能扛住9V。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我查wat是pip电容的单位容值最小,现在还是担心能不能用在9V的工作条件下,毕竟工艺文件也没有 ...

正常MOS CAP即PWC、NWC一般击穿在15V左右。如以下PCM。可靠性保证5.5V。你9V下保证可靠性,单位电容减半应该能满足。

5VNCAP_ACC_W32L110(fF/um^2)

5VNCAP_BV_W32L110(V)

5VPCAP_ACC_W36L110(fF/um^2)

5VPCAP_BV_W36L110(V)

PWELL_CAP_50x38(fF/um^2)

NWELL_CAP_50x42(fF/um^2)

1.99

-20

1.99

10

1.94

1.94

2.99

-10

2.99

20

2.38

2.38

2.18064

-14.7

2.14308

13.9

2.17793

2.17282

2.18414

-14.7

2.15712

13.8

2.21948

2.1923

2.17884

-14.7

2.15871

13.8

2.23077

2.18581

2.15522

-14.7

2.14028

13.9

2.20349

2.1997

2.19087

-14.6

2.15788

13.8

2.22334

2.19621

2.15939

-14.8

2.12769

14

2.19415

2.17728

2.18293

-14.7

2.14218

13.9

2.21444

2.1699

2.15977

-14.7

2.14554

13.9

2.20755

2.19178

2.17516

-14.7

2.13606

13.9

2.20073

2.18533

2.19794

-14.7

2.15892

13.8

2.17901

2.21172

2.17249

-14.6

2.17137

13.8

2.21174

2.19432

2.20971

-14.6

2.13706

13.8

2.22252

2.2015

2.18694

-14.7

2.1461

13.8

2.23257

2.15294

2.18679

-14.7

2.14239

13.9

2.18307

2.18457

2.18577

-14.7

2.12051

13.9

2.21989

2.17085

网友(2022-07-20):
最后用哪个电容了?

网友:
你这哪套工艺?  BCD350 该不会  BCD process 0.35um ? 一般应该MIM  怎还  MIP , MIP 应该是metal – poly 间电容 , 没用过这类电容 为何不出MIM电容?  , Pip  只 0.27 单位好小阿.  难道有耐更高电压? 应该不只 +/-5v 吧

网友:
9V的耐压mip和pip都可用,这个工艺0.66的mip大约在24左右,1.0的mip大约在16-18,pip电容会更高

网友(2022-11-27):
可以使用串联电容增加耐压,用面积换取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