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CNMOS疑惑点

楼主(2022-04-25):
想请教大家,GCNMOS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下会不会引起漏电?

网友A:
通常状况下,不会。如果频率高了,会漏电。所以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状况下,不会。如果频率高了,会漏电。所以要注意。

如果输入高电位信号,此时不是也会耦合到gate端吗?为什么不会把NMOS开启?不是很理解还请讲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 NMOS 的Gate length 选择大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高电位信号,此时不是也会耦合到gate端吗?为什么不会把NMOS开启?不是很理解还请讲详细一点,谢 ...

其实这个耦合的电压,你可以仿真的。包括漏电流。多数情况下栅极电压还是很低的,不会造成大的漏电流,但是漏电还是会有变化。频率高的时候,就比较显著了。所以高频条件下一般会把栅极直接接地,做GGNMOS。去掉栅极的电阻。影响是会显著提高trigger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耦合的电压,你可以仿真的。包括漏电流。多数情况下栅极电压还是很低的,不会造成大的漏电流,但 ...

了解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 NMOS 的Gate length 选择大一点的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