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ADC中开关电容的时序与状态应该如何去分解?

楼主(2022-04-25):
在ADC中涉及几十个时钟,它们分别控制输入输出S/H,Vref,Vcm等;
如何才能将电容的各个状态一一分解出来?有啥简单的办法不?

网友A:
按照逻辑关系把想要的时序图先画出来,然后再分配到时钟沿上去(同步ADC),如果是异步ADC比较复杂了

楼主:
你好,主时钟波形如第一排所示,其他时钟波形主要是输入控制与Vref控制;
我需要将主时钟一个个上升沿去分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逻辑关系把想要的时序图先画出来,然后再分配到时钟沿上去(同步ADC),如果是异步ADC比较复杂了 ...

根据时序图确实可以把关系理清楚;
在时钟周期内,子模块的状态其实也只有2-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