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动态比较器一些问题

楼主(2022-04-25):
请问大佬 我看论文说预放大电路增益越高 可以减少失调电压,回踢噪声影响,我电路这个动态比较器都是靠时钟控制 这增益都是动态的怎么能够仿真出来呢?还有 积分器里面ota增益对adc有什么影响,怎么根据adc选ota呢 我看书上没有 查论坛也没看到就想问一下大佬

网友:
1/动态比较器的增益:这个没有小信号增益,只有大信号增益,而且大信号增益是随输入信号改变的。可以分析某一时刻,特定输入下的大信号增益。
2/积分器里面ota增益的选取:,运放有限增益对Sigma-Delta调制器的NTF,线性度,死区线性的影响,其中后两者对运放增益的要求更为严格,起着决定性作用。具体分析请
参考知乎上这篇文章 :
《Sigma-Delta调制器中运放有限增益影响介绍》

网友(2022-10-06):
同问增益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