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环路增益的相位问题

楼主(2022-04-25):
LDO的相位在我用参数分析扫两个管子的w时,为什么环路增益的相位会突变得这么大,明明管子的w相差的也不多呀,怎么就在某一个点突然跳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族相位曲线,不管是向上走的部分,还是向下走的部分,都已经彻底没有相位裕度了,这个环路是一个彻头彻 ...

现在我的相位裕度有111°,过冲俯冲也都还行,这样是不是意味着还是稳定的呀

网友A:
我忘了看你的增益频率曲线了,要看相移发生这么大变化的时候你的增益是多少dB。如果是0 的B以下的话,当然还是稳定的。晒一下你的Gain plo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忘了看你的增益频率曲线了,要看相移发生这么大变化的时候你的增益是多少dB。如果是0 的B以下的话,当然 ...

好的!这样是不是意味着还是稳定的?

网友A:
好吧,你这张图的频率横坐标画到最多100兆赫兹就可以了吧,后面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忽略了。前面的提问有点误导了。

但是在频率达到单位增益带宽频率点之前,你的相位裕度一度掉到低于20度,还是有一点稳定性的顾虑的,至少在那个频段附近(1KHz~10KHz),对扰动信号的稳定下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这张图的频率横坐标画到最多100兆赫兹就可以了吧,后面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忽略了。前面的提问有点误 ...

懂了懂了!就是说在这个频段附近的瞬态响应应该会差一点是吧?其他的话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