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在没辙了 lvs求助

楼主(2022-04-25):
输入端在上层连接ICTRL<0>  LVS 总是报这个信号在电路中连接管子的S端  非常不解!卡在这里了,大神们给解答一下。版图中检查无误。

网友A:
单单从LVS报错信息来看,似乎是说ICTRL<1>这个节点在原理图中有5个连接,而在版图中只有3个连接。系统列出的少连接的节点是所示电路图中PMOS管和NMOS管的源极。考虑到LVS规则中源漏部分,可以互换的原则,正好跟原理图中相连的反相器输出端 X 节点对应上。所以我猜系统抱怨的是你的反相器输出没有接到上层节点ICTRL<1>上。这是从错误信息中解读出来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情况要自己查一下版图的连线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真实的电路图中ICTRL<1>应该是反相器的输入端,那么很明显是CDL网表出错了。这个只要查一下这个反相器单元的CDF parameter参数中是否把terminal order的顺序搞反了,以至于这个单元的CDL网表中的输入输出定义的顺序和其实质的调用的顺序相反,就会出现你瞪大眼睛仔细看都搞不懂为什么“自己i所见并非Calibre LVS所见”的情况。 修改CDF参数需要注意选定这个单元的Base,才能保存到library/cell中的 prop.xx(IC5版本) 或者data.dm (IC6版本)文件中。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那次是有错误的金属连接导致生成的layout网表不正确。可以查一下各个金属层的connectivity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单从LVS报错信息来看,似乎是说ICTRL这个节点在原理图中有5个连接,而在版图中只有3个连接。系统列出的少 ...

你回复的字数多,你是对的~!

网友:
可以把电路和layout进行拆分,比如简单的二分法。可以确定到具体哪根线或者哪个器件的问题。
准确定位后解起来也会很容易。

网友B:
在LVS Options  —— Report —— LVS Options Report 把全部的Option打开,会给你一个详细的LVS报告,可以告诉你到底是那几端接错了

网友:
多半是大小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从LVS报错信息来看,似乎是说ICTRL这个节点在原理图中有5个连接,而在版图中只有3个连接。系统列出的少 ...

您好!从原理上来讲您的方向是对的。我们检查网表后发现确实是节点连接错了,跟电路中实际看到的不一样。检查CDF等发现也是OK的。最终发现1,版本换到618就OK了2,在617下,check&save后也是OK的。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从原理上来讲您的方向是对的。我们检查网表后发现确实是节点连接错了,跟电路中实际看到的不一样。 ...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在LVS Options  —— Report —— LVS Options Report 把全部的Option打开,会给你一个详细的LVS报告,可以 ...

可以这么具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