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直流仿真提示ERROR(VACOMP-1008)怎么办?

楼主(2022-04-25):
具体内容如下

网友A:
错误信息明确指明了让你查一下log文件,里面应该有更详细的错误描述。不过从以往这个问题的解决来看,其实归结到 MMSIM / SPECTRE / OS 版本兼容性的问题,MMSIM72可以说是一个老古董,应该是在博物馆里面陈列而不是拿来运行了。敲一下命令查一下你的版本:
spectre -W
uname -a
cat /etc/redhat-release (取决于你的操作系统)

或者直接装一个更新的MMSIM,除非你想一步一步给gcc,glibc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明确指明了让你查一下log文件,里面应该有更详细的错误描述。不过从以往这个问题的解决来看,其实 ...

谢谢!我去下个新一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