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二阶温度补偿的曲线为啥是一个正的二次曲线样子,而不是正弦

楼主(2022-04-25):
求助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二阶温度补偿的曲线为啥是一个正的二次曲线样子,而不是正弦。我新手,做一个二阶温度补偿的带隙,二阶补偿完后的曲线是这样的,可我看论文中都说应该是正弦曲线的样子,求助大神告诉我是不是哪有问题,后续该怎么调整,万分感谢!电路图和曲线如图

网友A:
从曲线上看是正温系数物理量的高阶导数大于负温系数物理量的高阶导数造成的。所以这个电路还是要从几个方面调一下的,或者直接从公式推导上看高阶导数里面还有什么因素是影响最大的,比如增益随温度的变化,或者电阻比值随温度的变化,BJT伏安特性随温度的变化等等。这几个方面单独拿出来简单仿真一下就大概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曲线上看是正温系数物理量的高阶导数大于负温系数物理量的高阶导数造成的。所以这个电路还是要从几个方面 ...

您好,我又仔细研究了一遍公式,它这个结构是是调整r2/r5来调整,但是由于是比值,所以电阻的温度系数可忽略,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