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编码分段问题

楼主(2022-04-26):
8bit的DAC分段编码如何分段比较好?怎么从上面的图看出呢?

网友:
这是一个针对10bit DAC分析得到的数据;横坐标是百分比,0表示全部使用二进制;100%表示全部使用温度计编码。从左往右斜向上的曲线表示分段比不同时数字部分面积的变化;从左向右斜向下的曲线是分段比不同时总面积的变化。横着的曲线是不同INL和DNL要求下总面积的变化。可以看到最优点在图中圈出来了,是面积和性能的折衷,大概对应横坐标80%附近。8bit的DAC位数低,面积和匹配都容易实现,并不一定需要分段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