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T和ULVT如何使用

楼主(2022-04-26):
选择HVT或者ULVT管子是由前端人员设计时分析得到,还是后端人员做时序分析时向前端建议,新人求助~

网友:
目前正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起学习讨论下。
个人感觉应该是前端预判,如果时序或功耗不满足,后端再反馈给前端;目前我是准备在always on域的模块使用HVT管子,在少部分高速模块使用ULVT管子(预估使用HVT速度应该达不到要求),其它部分让工具自动选择。最后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ULVT一般不用吧,只是在timing收敛最后阶段实在有困难才会用,而且也只是用LVT,这个种管子功耗大,一般不用。

网友:
3楼说的对,ULVT 漏电很大,下面是我整理对比的某家工艺下的参数
                               area um2            CK->Q(ns)  Fall/rise        Leakage power(uW)                     Pin power(uw/Mhz)CK/D/Q
VHS_ULVT(12T)        1.68x2.85        0.090/0.0927              0.00236                                  0.00165/0.00078/0.00152
VHS_LVT(12T)        1.68x2.85        0.106/0.108             0.0012                               0.00162/0.00076/0.00149
VHS_HVT(12T)        1.68x2.85        0.21/0.211           0.000050                            0.0015/0.00075/0.00146

楼主:
谢谢大神们,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