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22-04-26):
在设计ADC/DAC时,需要用到大量的管子,采用普通管子(pch,nch)版图工作量有点大,能否采用射频管子替换呢(nmos_rf,pmos_rf),确实体积会大很多,但是连线会比较轻松,替换除体积大之外还有什么缺陷呢?DAC中有大量的电流源,一般怎么可以快速高效的画好版图呢,有专门讲述ADC/DAC版图绘制的资料吗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要画图方便而更改device,模型不一样你确定参数是一样的?仿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要画图方便而更改device,模型不一样你确定参数是一样的?仿过吗 ...

没想着要改 ,只是想知道用射频管的话匹配好不好做?

网友B:
本质上是一样的,通常射频库是在模拟库的基础上增加了射频器件。单纯ADC/DAC用到的普通器件和rf库里面的器件,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器件尺寸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是一样的,通常射频库是在模拟库的基础上增加了射频器件。单纯ADC/DAC用到的普通器件和rf库里面的器 ...

enen,想问问使用射频管带rf的管子做AD/DA,除了浪费面积,其他方面有什么不利因素吗?因为我发现普通模拟管画版图的时候也需要将源、漏、栅分层引出来,除了不用每个管子都做隔离环,画出来感觉和射频管就很像了。本人没啥画模拟管版图的经验,所以之前在画的时候源、漏、栅极引出到金属很多都借鉴射频管的技巧,但射频管其实它每个都放置了dummy poly,并且栅极是绕一圈连接出去,但我们画模拟管版图的时候一般都是很多管子挨着的,只要最外围做dummy poly处理就好是吧?我们自己在延展poly的时候发现DRC报错,说PP或者NP必须覆盖poly,这个时候加宽PP或者PN覆盖上吗,可不可以将N管或者P管分别大规模铺上?

网友C:
普通管子layout时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管子layout时好匹配

噢噢,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