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工艺两个JDV的mask比例不同,要怎么调节其比例

楼主(2022-04-26):
     一个 GDS分成了两个不同比例的JDV,列如就是一个3比1 一个4比1 这样子,那要怎么把3比1那个调成4比1呢?
     谢谢!!

网友A:
我没见过三比一的.一般是JDV图形是gds图形的4倍或者5倍,GDS图形默认为1倍,这个时候一般是将JDV的图形scale0.25或者0.2,就是将JDV图形调整为1倍,一般JDV看图软件都有这个调整倍率的功能,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三比一的.一般是JDV图形是gds图形的4倍或者5倍,GDS图形默认为1倍,这个时候一般是将JDV的图形scal ...

感谢你的回答 ,但没找到调整倍率的功能,能请教一下这功能一般在哪个工具栏里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但没找到调整倍率的功能,能请教一下这功能一般在哪个工具栏里的吗?万分感谢! ...

每家掩膜版供应商提供看JDV的软件都不一样,第一次看JDV时都会提供User Guide,具体可以参考使用说明以中芯的HOTSCOPE为例:
打开需要查看的JDV图形之后,在工具栏‘Cell’选项--选择‘Select Put Cell’,根据提示框修改需要的倍率,点击OK;注意需要将第一次打开的JDV图形选中删除,否则会有两个不同倍率的JDV在同一个窗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掩膜版供应商提供看JDV的软件都不一样,第一次看JDV时都会提供User Guide,具体可以参考使用说明以中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