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ATPG run drc时trace 0 cells error 求助

楼主(2022-04-26):
Begin scan chain operation checking...
Error: Chain 1 blocked at MUX gate U6274 (538)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Error: Design rules checking failed: cannot exit DRC command mode. (M100)

在rtl设置中,test_mode 使能pin 由i2c指令设置在内部,控制scan mode,但是在运行atpg时,由于test_mode不是port,无法设置为1,导致scan_out输出无法选通MUX,trace不了cell,有没有大牛指点一下,如何在atpg中设置内部pin signal?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下scan测试期间能否通过i2c配置scan mode,如果可以需要在atpg的setup中补充完整来使能scan mode,另外简单的也可以force内部信号。
你的工具是Tessent吧?
add_primary_input top/xx/scan_mode
add_input_constraint top/xx/scan_mode -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下scan测试期间能否通过i2c配置scan mode,如果可以需要在atpg的setup中补充完整来使能scan mo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首先我是通过i2c指令配置进入test mode, 复用top port控制测试signal,在scan测试期间是通过复用port配置scan mode的,所以现在就是刚开始没办法进入test mode,其次用的工具是TetraMAX,想试图通过add_net_connections TIE1设置test mode, 出现竞争err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首先我是通过i2c指令配置进入test mode, 复用top port控制测试signal,在scan测试期 ...

TAMX就不清楚了,不知道dc的“set_test_assume 1 xx/scan_mode” 能不能用?

网友B:
这个容易,在dft config的时候使能internal_pin就行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然后把内部scan_mode相关的那些pin设为相应的数值即可,但是在scan仿真的时候,需要修改spf中的test_setup部分
具体细节还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你要自己去探索一下

网友B:
重点是修改spf中的test_setup部分,你要根据I2C的配置波形,转换为stil语言,写到test_setup中,这个过程要对stil有较多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在dft config的时候使能internal_pin就行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然 ...

哈哈,谢谢您的回答,问题已解决了,在dft scan insert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命令做的,所以没有报blocked error, 到了TMAX已经没有相应的类似命令可以设置该signal;所以解决办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修改spf中test setup,增加激励;另外就是top 例化修改netlist,第二种更方便;

网友B:
修改netlist能满足实测要求吗?也就是说,芯片实际在ATE测试的时候,应该是通过一组I2C的指令才能进入scan mode。你修改netlist的话,那就和这个不符了,不清楚你说的修改网表是怎么修改的哈

网友C(2025-03-11):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您的回答,问题已解决了,在dft scan insert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命令做的,所以没有报blocked e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们是通过SPI进入SCAN MODE。现在DFT跑起来就直接报 no trace
能不能详细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netlist能满足实测要求吗?也就是说,芯片实际在ATE测试的时候,应该是通过一组I2C的指令才能进入scan  ...

是的,实际测试还是用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只是用来仿真用的,就是跳过前期的打指令,直接将相应的触发器输出端改成有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们是通过SPI进入SCAN MODE。现在DFT跑起来就直接报 no trace
能不能详细指导下 ...

你需要追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scan mode 没有置高,造成的,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看看上面说的两种方式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修改spf中的test_setup部分,你要根据I2C的配置波形,转换为stil语言,写到test_setup中,这个过程要 ...

有没有set case analysis之类的语句去force这个scan mode信号,相当于‘跳过’iic配置的过程

网友(2025-07-24):
大神们好,我是 通过add_net_connections TIE1设置test mode的方式来进入scan模式的。
这个方式stuck-at模式没问题;
但transition模式有问题,因为一开始就切到scan模式,scan_pll_rst/scan_rst都为高,dff没有先复位,occ出来的时钟有x态,导致无法推下去。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