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IO的如何连接?

楼主(2022-04-26):
如何将VDDIO&VSSIO连接到电源网络?IO出pg_pin在M3 M4 M5 M6

1. 只用一层金属连接到power ring?

2. 连接到顶层金属的power stripe?
3. 其他方式????

网友A:
看你的IO结构,有的PIN不需要连出来,给出逻辑连接,打上port就可以了,接出来的基本都是都过IO上的Ring接起来了,你只需要做好逻辑连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IO结构,有的PIN不需要连出来,给出逻辑连接,打上port就可以了,接出来的基本都是都过IO上的Ring接起来 ...

不大懂您的意思。我想问的是VDD和VSS的连接方式。电源(地)通过电源(地)IO连接到core ring上,如果IO的VDD pin在M3 M4 M5,我只使用M3连接到core ring上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