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比较器的迟滞应该用dc还是tran合理?

楼主(2022-04-26):
同上,仿真迟滞比较器应该用tran缓慢跑,是用DC来仿真?
迟滞是“上升翻转点-下降反转点”吗?

网友:
准确仿真肯定要用tran
但是如果信号速度不很快时可以用DC,还能同时多扫一些变量。

网友:
肯定是先用hys sweep过一遍双向的DC,最后验证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