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遇到violation问题

楼主(2022-04-26):
新人求助,当布局布线时遇到violation时,我是需要重新布局嘛?还是怎么解决?求一个思路,谢谢大神们~

网友(2022-08-30):
电源地打的有问题

网友:
VDD和VSS离的这么近,肯定有问题,重新打power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你打开cell pin和obs看看。Ypin接好了,从上面走掉了,要连Apin呢竖着走m2呢离GND太近了,m1又没法钻出来,线想横走m2, 所以就跟GND撞了。
你这cell放在m2的P/G下太多了,控制placement. 不让功能cell放m2的电源地下面就好了吧。 塞点D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