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电阻识别问题

楼主(2022-04-26):
明明只有十几个电阻,但是lvs验证时会显示有几十个电阻,是我的lvs文件关于电阻的识别有问题吗?还是说是其他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检查连线是否有错

楼主:
他识别的是我所有分段的电阻,实际判断好像会将他们判断成一个

网友:
你要把报的错贴出来,这样表达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