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2-04-26):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DC的时候LDO的输出值会波动很大。例如要输出1V电压,稍微调节一下前面的电路,输出电压就变成了0.93V或者1.06V甚至会到0.8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环路增益不够吗?还是功率管的尺寸没调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楼主:
你好!是EA的开环增益不够导致的虚短不够精确是吗

网友:
无图说卵。环路增益太低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负反馈的话,不会波动这么大,ea没有工作好吧

网友:
环路增益不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应该是有的管子工作状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的管子工作状态有问题

因为是低功耗的,有很多管子是在亚阈值区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低功耗的,有很多管子是在亚阈值区没关系吧

亚阈值没问题,但是环路增益再低不至于直流输出波动大到百分之20,再检查一下整体电路连接和工作状态吧

网友:
你去看一下运放各个管子是否都在饱和区,输入两端钳没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