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的数据能改成XL吗

楼主(2022-04-27):
大神们

一开始用L画的版图, 能改成用XL打开吗,然后和电路建立起联系?

楼主:
怎么个操作法   详细给讲讲

网友A:
打开想对应的schematic,选择layoutXL,然后选择版图文件已存在,输入你的layout文件名,即可建立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想对应的schematic,选择layoutXL,然后选择版图文件已存在,输入你的layout文件名,即可建立联系 ...

果然这样,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想对应的schematic,选择layoutXL,然后选择版图文件已存在,输入你的layout文件名,即可建立联系 ...

但是这样器件是并没有绑定上xl的,还需要去挨着绑定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