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rack-and-Hold Circuits的pnoise仿真

楼主(2022-04-27):
1、按照Boris Murmann的论文计算仿真pnoise,简单的开关加电容结果正确,可是到了Track-and-Hold Circuits始终仿真不正确
2、比如我改变电阻,输出的积分噪声会发生明显变化,即便继续加大maxacfrequency和Maximum sideband也不对
有大佬知道哪里搞错了吗

T&H电路图,图中为理想放大器

T&H电路图,图中为理想放大器

pss设置

pss设置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电容和开关电阻设置

电容和开关电阻设置

输出噪声大小

输出噪声大小

网友A:
理想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开关的导通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开关的导通电阻是多少?

各种阻值试过,现在图里对应的10K

理想放大器

理想放大器

网友B:
真正的应用环境应该是咋样的?噪声不是主要由TH电路开关电阻引入的吗?不太理解,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应用环境应该是咋样的?噪声不是主要由TH电路开关电阻引入的吗?不太理解,帮顶一下 ...

电阻是噪声源,但最终只是kt/c的关系,与电阻无关

网友C:
有检查过PSS输出的瞬态波形是否正确吗?确定电路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PSS的harmonic设置为0?

网友D:
1)PSS, harmonics可以设置100?或者尝试20x带宽/PSS
2)Pnoise, 写1500没用,直接选Full spectrum,然后MaxSidebands空白就行
3)你这个是积分器还是放大器?似乎CLK2b每次会重置清零输出
      如果是积分器,那噪声会有1/1-Z^-1的传递函数,简单说就是低频很高,
      如果是放大器,那就算一下cs/cf的传递函数
      最后需要考虑采样的混叠,2xENW/Fs      这些说的是密度,不是RMS
4)理想运放里的电阻,可以考虑把RES的noise关掉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SS, harmonics可以设置100?或者尝试20x带宽/PSS
2)Pnoise, 写1500没用,直接选Full spectrum,然后Ma ...

你好,谐波数量并没有影响噪声,之前要考虑噪声折叠刀频带内,所以pss的maxfreq才设置很大,运放中的电阻噪声也是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检查过PSS输出的瞬态波形是否正确吗?确定电路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PSS的harmonic设置为0? ...

波形是正确的,那个谐波数量不重要吧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讨论

Did you try it on a simple sampling switch first? just a switch and a cap to see how you can get the right kt/c result first then use the same simulation setup for more complicated circuits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d you try it on a simple sampling switch first? just a switch and a cap to see how you can get t ...

简单电容加开关试过了,与理论一致。

楼主:
每天都要顶一下

楼主:
每天顶一下

网友D:
积分时CLK2开关贡献的噪声,是4KTR乘放大器的信号带宽,这个噪声与R有关。采样相位时,CLK2b的开关与CLoad的并联关系,会破坏Cf的kt/c的噪声关系(这个我不肯定,但是,总之不是单纯的RC串联关系了,大概率不再满足KT/C了),因此与Clk2b的电阻也有关。想要得到与导通电阻无关的结果,首先屏蔽掉clk2开关的的噪声(simulation option noiseoff instance),再将clk2b的导通电阻设置为其他的1/100,这样就剩下纯粹的KTC噪声了。

网友F:
同意楼上,噪声和电阻是相关的,不是简单的kT/C。fmax一般选10/2piRC以上,注意这个RC包括所有贡献了不可忽略噪声的RC。

几种方法得到的噪声应该是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时CLK2开关贡献的噪声,是4KTR乘放大器的信号带宽,这个噪声与R有关。采样相位时,CLK2b的开关与CLoad ...

请问如果屏蔽掉CLK2的噪声,岂不是与实际电路不符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噪声和电阻是相关的,不是简单的kT/C。fmax一般选10/2piRC以上,注意这个RC包括所有贡献了不可忽 ...

是和R有关,R会影响带宽,但是我想我只要把仿真的带宽给的足够大,那结果最终会与R无关,这里我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和R有关,R会影响带宽,但是我想我只要把仿真的带宽给的足够大,那结果最终会与R无关,这里我没理解
...

屏蔽CLK2的开关只是为了凑KT/C的结论。

只有纯粹RC串联的采样的噪声是KT/C,也就是采样相位时的噪声传递到输出时刻(你设置的pnoise时刻),通常Z传递函数算的是这个;
但是积分相位,此时开关到输出的噪声是“直通”的,这个时候噪声是虽然也是“RC”串联,但是这里的 4KTR / 4R'C',分子分母的R不是同一个R,分子的R是开关的R,而分母的1/4R'C'是运放的等效噪声带宽。

总噪声=采样相位传递到输出的噪声(1) + 积分相位的噪声(2)
噪声(1)是纯粹的KT/C噪声,但是你的CLK2b与CL的并联关系破环了Cf的KTC噪声,所以你可以将CLK2b的阻抗设置为其它CLK1开关的1/100,得到近似的KTC噪声;
噪声(2)是(4KTR) * (积分器传递时的等效1/4R'C') * (Gain^2),这里的R和R’不是一个R,自然就约不掉了。

Deigner Guide, 很多涉及到SC电路pnoise的JSSC论文都会引用这个:
https://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sc-filters.pdf
连续与离散,S/Z变换,Sampling/ZOH等概念虽然是信号与系统的,但是具体结合到电路,推荐这个:
《Analog MOS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Signal Processing》, TEMES, 第二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和R有关,R会影响带宽,但是我想我只要把仿真的带宽给的足够大,那结果最终会与R无关,这里我没理解
...

噪声的本质是4kT/R的电流乘以电阻R,再经过滤波积分,而不是kT/C。源头是R而不是C,kT/C只是因为R接了一个C后,C影响带宽,RC将无穷大的噪声滤波成了积分值为kT/C。
分析噪声可以像分析小信号一样,对产生噪声的元件逐一分析,得到每个元件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乘以噪声源后积分,再对功率求和,求和后再积分也可以。

网友(2025-05-06):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是照着那篇文章仿真,但是结果总是大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