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poly方向

楼主(2022-04-27):
问下大佬们,就是现在有个培训的问题,让我把版图里poly的方向旋转90°,金属线M3以上不要太大改动,要怎么修改啊,有没有做过的提供一个思路,小弟没接触过这种项目。。。

网友:
不太清楚..是让把带poly的器件旋转一下,尽量只修改m1、m2金属的走线,而m3以及之后的金属还是遵循之前布局方向,来完成lvs、drc的检查的嘛。